【求助】求教:我的430单片机死机后,设置的看门狗不 ...

楼主(2005-11-09):
【求助】求教:我的430单片机死机后,设置的看门狗不起作用,要给430中断,才能运行,为何??

网友A:
复位脚如何处理?

网友B:
听说430内部看门狗只能对程序逻辑跑飞起作用,不能对一定条件下外界干扰而引起的跑飞起作用,所以想最好就一般用外部看门狗,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C:
现在新出的型号42X0有WDT+,功能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