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430 JTAG下载问题

楼主(2005-11-17):
【求助】430 JTAG下载问题
小弟初次用430 ,下载不了程序,显示cannot load program because flash emulation tool not found .检查线路没有问题!请教是什么问题!先谢了啊!
问题
because
cannot
程序

网友A:
看看以前的贴子,我就这样找到问题的。

网友B:
查看查看你仿真工具是否连接好,还有并口状态设置是否正确?

网友C:
需要改选项中的一些设置!

网友D:
引用:
需要改选项中的一些设置!
说得详细一些会更好!

网友E:
在project/options/c-spy/setup/driver下,选中flash emulation tool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