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msp430f161X 上实现IAP功能

楼主(2005-11-21):
如何在msp430f161X 上实现IAP功能
我的需求是希望在程序运行过程中,实现自我升级的功能.
也就是说, 正在运行的程序会将从串口接受到的新程序写入Flash中, 而新的程序会在设备再次启动后自动加载!
那位高手从事过相关的开发,请指教,谢谢!
any comment is welcomed, Thanks!
设备
升级
comment
FLASH
如何

网友A:
两个方案:
1。写一段专用引导程序,包括串口,Flash操作。将串口接收到的新的代码写入指定的code区后,将指针跳到新代码区起始地址运行即可。
注意:Flash一定要分配好,否则出现flash擦写冲突就over了。
2。将BSL电路直接做到板子上,通过串口以BSL方式升级。

网友B:
我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我采用"将BSL电路直接做到板子上,通过串口以BSL方式升级"的办法, 这是否意味着,我不用编写任何嵌入式程序,只要写一个PC机端的download软件就可以实现ISP功能了吗?
我看过相关文档: "bootstrap在msp430F11x软硬件上应用的建议"
不知道这种方法在msp430F1611/1612芯片上也是可行的?

网友C:
BSL对MSP430全系列适用。
更多资料可在lierda资料库里搜索。

网友D(2018-07-19):
这个帖子够老 工程师你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