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用过PCF8563的朋友,为什么时钟不走

楼主:
我在F43x上使用PCF8563时钟芯片,通过I2C可以正常操作芯片(读/写)。但是当写入“控制/状态寄存器1/2”(器件子地址0x00、0x01)的值均为0x00(关闭器件所有报警/中断)和初始化所有时钟寄存器后,发现器件的时钟就是不走,读出来的参数始终是初始化的值!
在器件CLKOUT脚(7脚)上可以测到32768Hz的时钟输出(我设置了该脚将晶振频率输出)!实在是奇怪,我曾在51上使用过该器件,从未发生过这种故障。郁闷中.....
请知道的告诉一下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应该是PCF8563初始化程序问题,我一直用的没有问题的。可已把程序贴出来大家探讨一下

网友:
谢谢版主的关注和回复,昨天我已经找到问题原因了,不是软件问题!
其实,实在是一个不应犯的低级错误:
因为我在PCF8563的I2C总线上还挂了一块24LC08(1KB的)EEPROM,其地址覆盖了PCF8563的0xA2(写)、0xA3(读),故所以在对0xA2/0xA3操作时,两块I2C器件发生竞争冲突,结果写入或读出的是24LC08!当把24LC08焊下后,PCF8563就工作正常了!
如果我使用24LC01的话,就没有这个问题,可24LC01容量又满足不了要求。
现在麻烦的是我只能将8563和24LC08分别使用两条不同的I2C来解决(哎~~又要重发PCB)。
不知哪位大侠有什么高招,在不增加I2C总线时,解决这个问题。我曾经考虑将24LC08的地址线(A0、A1、A2)通过一个I/O端口控制,当访问EEPROM时拉低,其它时候置高电位,从而实现片选。但好象不行,看24LCxx的数据手册,其地址线在悬空时内部默认为低电平,不知在高电位时情况如何?即便可行,但24LC08可控制的只有A2脚有效,其地址仍然覆盖了PCF8563的固定器件地址(0xA2、0xA3)。

网友:
ICC不会冲突的。因为从机读写地址是不一样的。
PCF8563读写"0xA2""0xA3"
24LC08 读写"0xA0""0xA1"

网友:
引用:

ICC不会冲突的。因为从机读写地址是不一样的。
PCF8563读写"0xA2""0xA3"
24LC08 读写"0xA0""0xA1"
是的,我当初设计硬件时也是这么考虑的,我参照的是24LC01。

但是24LC08的存储空间为8K位,即1K字节。访问器件的7位地址为:高4位固定为二进制的“1010”,低3位取决于器件的硬件地址线(A0、A1、A2)编码状态。其中A1和A2由内部页选指令控制只有A2可以由外部控制。

根据手册描述,一条I2C总线最多只能挂接2片24LC08!我理解的意思就是器件的访问地址,1片24LC08为0xA0~0xA3(24LC01/02为0xA0~0xA1;24LC04为0xA0~0xA2)。另1片24LC08的访问可以通过器件的A2脚状态进行片选后,复用0xA0~0xA3的地址空间。

难道是我理解错了!!万望解答,谢谢!!!

网友:
哈哈。。。理解错了。
A0,A1,A2就是指从器件的地址编号的。
对于24LC08,你将A0,A1,A2全接地,从地址就被设置为"0xA0""0xA1"。
对于PCF8563默认为"0xA2""0xA3".

网友:
谢谢lsdfae06,可能是我理解错了。我正好将24LC08的A2上拉到高电平了,晚上改过来试试。
不过,如何理解手册上的“一条I2C总线最多只能挂接2片24LC08”这句话?
假设在一条I2C总线挂接了2片24LC08,第一片A0~A2接地;第2片A0、A1接地,A2拉高的话,那么第2片的从地址是多少?

网友:
1.“一条I2C总线最多只能挂接2片24LC08”:这是针对MSOP封装的,因为只有A2,没有A0,A1。
2.假设在一条I2C总线挂接了2片24LC08,第一片A0~A2接地;第2片A0、A1接地,A2拉高的话,那么第2片的从地址是0xA8,0xA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