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高手:C语言2维数组指针问题

楼主:
#include <msp430X14X.h>
const unsigned char char_DIG[10][5]={{0x3E,0x51,0x49,0x45,0x3E},
{0x00,0x42,0x7F,0x40,0x00},
{0x42,0x61,0x51,0x49,0x66},
{0x23,0x41,0x45,0x4B,0x31},
{0x18,0x14,0x52,0x7F,0x50},
{0x27,0x45,0x45,0x45,0x39},
{0x3C,0x4A,0x49,0x49,0x30},
{0x03,0x71,0x09,0x05,0x03},
{0x36,0x49,0x49,0x49,0x36},
{0x06,0x49,0x49,0x29,0x1E}};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ointer;
pointer=char_DIG;
}
这个C程序在编译的时候有错误和警告:
Error[Pe513]:a value of type "unsigned char const(*)[5]"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Warning[Pe550]:varia××e "pointer" was set but never used
这个程序我记得在标准C中应该是没错误的呀
与CONST无关,Error的意思是不是我定义一个指针数据才可以?

网友:
再者,我在DEBUG的什么地方查看数据的起始地址?

网友:
数组的其始地址    打错字了

网友:
改为pointer=char_DIG[0];试试
变量地址在watch窗口应该可以看到吧

网友:
加强制类型转换
pointer=(char *)char_DIG;

网友:
谢谢两位。的确应该强制转换。pointer=(unsigned char)char_DI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