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与混合信号

楼主:
微控制器MCU
DSP与ARM处理器
ST MEMES传感器创意设计大赛
意法半导体-低功耗射频
MEMS传感器
ARM技术
Linux与安卓
实时操作系统RTOS
编程基础
国产MCU
瑞萨电子MCU
51单片机
电机驱动控制(Motor Control)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开关电源学习小组
LED专区
TI 模拟与混合信号
TI无线连接
测试/测量
电路观察室
maychang趣味电子技术课堂
东芝光电继电器TLP3547评测专区
MAX32630FTHR设计大赛专区
MicroPython开源版块
创新实验室
以拆会友
ON和Avnet物联网创新设计大赛
聊聊笑笑闹闹
求职招聘
为我们提建议&公告
问局部变量的地址分配问题
niuqing
niuqing

网友A(2005-11-18):
问局部变量的地址分配问题
我用IAR3。2,F149的芯片,编程时在定时中断中定义了一个局部变量,硬件仿真时在WATCH窗口中观察此变量有一个初值102(我定义时没复初值),变量地址(LOCATION)被分配为0X9,有时又被分配为0XB,请问高手这个0X9或0XB是指哪的地址,我在MEMORY窗口中怎么找不到它?
问题
编程

网友B:
0~0X0F都是特殊功能寄存器,为什么在这个范围我就说不清了

网友C:
F149变量地址Location 应该在0x0200-0x09ff。0x0000-0x000F是特殊功能寄存器地址。变量地址(LOCATION)被分配为0X9应该不可能出现的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定义的是一个UNSIGNED CHAR 型的变量,但编译器确实显示为0X9或0XB,我再定义一个变量,它又给我分配0XC?我也很奇怪

网友E:
而且我看MEMORY中0X9,0XB,0XC等变量为0X00,并不是WATCH窗口中的0X66

网友F:
可以把你的程序贴上来大家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