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1发给串口0可以,反过来就不行,为什么

楼主:
求助阿,兄弟姐妹们,能帮帮我吗?
interrupt[UART1RX_VECTOR] void usart1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1;// RXBUF1 to TXBUF0
以上串口0是可以正常收到串口1的数据的,

interrupt[UART0RX_VECTOR]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2 & UTXIFG1)); // USART1 TX buffer ready?
TXBUF1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1
但这个串口1的数据老出错啊,能不能告诉我为什么?
万分着急啊!

网友:
郁闷啊,怎么大家只看不回呢

RT

网友:
这只能解释为串口0的发送或串口1的接收硬件有问题。

网友:
其实这是一个中断优先级的问题,串口0接收优先级别高,造成这们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