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问题-下载失败

楼主:
下载程序失败,有以下一系列提示:
FATAL ERROR
Failed to write memory at 0xFFFE
Session absorted!
There were warnings during downlowd ,see log window
A fatal error has occurred.
The debugger will terminate
以前只是偶尔出现这个问题,有人说是电压不稳,但是有时候也可下载程序,我也没在意。
但是现在下载老是出现这个问题,根本下载不成功。换了好几块板子,以前可以下载的也都不行了。请高手执教详细点。下载中用FET供电。(难道是FET工具坏了吗?)

网友:
用的是什么芯片?

网友:
芯片是f413,难道这种情况和芯片类型还有关吗?

网友:
这个我以前也见到过的,你的板子做的有点问题,现在只能多加几个大电容,就是给MSP430,这个跟电源有关。

网友:
引用:

这个我以前也见到过的,你的板子做的有点问题,现在只能多加几个大电容,就是给MSP430,这个跟电源有关。
请问在什么地方加电容,怎么个加法啊劳繁说详细点!

网友:
下载时的电压低于2.7V就不行了,可以试试在JTAG口2脚加一个100u或更大的电容。

网友:
引用:

下载时的电压低于2.7V就不行了,可以试试在JTAG口2脚加一个100u或更大的电容。
谢谢,也就是电源和地之间加个大电容用以稳压,对吗?还有,这个大电容是只有在下载程序时用,还是平时工作时也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