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断定时期的问题

楼主(2005-11-25):
关断定时期的问题
TACTL &=~ MC0 + MC1;
如果原来选用的是增计数模式,那么TACTL |= MC0;
是不是就可以启动定时器不影响关断前的值和其他状态了呢?
定时器
影响

网友A:
是否需要关中断允许位CCTL0 &=~ CCIE;

网友B:
听不明白,可否说明白一点

网友C:
-我这样使的,失败了
停止定时器在开的正确方法是怎样的
高手们请赐教!!!!!!!!!!!

网友D:
我的目的是在程序执行中途关掉定时器,防止其中的干扰。
完成某段程序之后,在打开定时器,使它恢复到关闭之前的状态。

网友E:
停止模式+计数器清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