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各位高手帮忙看一下中断为什么进不去?

楼主:
端口设置如下:
TACTL=TASSEL_2+TACLR+MC_2+TAIE;
CCTL1=CCIS_0+CM0+CAP+CCIE;

中断设置如下: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
{
switch(TAIV)
{
case 2:
//代码
break;
case 10:
break;
}
溢出中断可以进去,但case 2:一直进不去,为什么?是不是端口设置的有问题,还是中断引脚使用的不对?我用的石MSP430F149的23脚(P2.3 CA0/TA1).各位大侠请指教小弟一下.

网友:
可能存在问题:
1。总中断未开
2。TA设置问题

网友:
用这个试试。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1DIR |= 0x01; // P1.0 output
CCTL1 = CCIE; // CCR1 interrupt ena××ed
CCR1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Cont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 Timer_A3 Interrupt Vector (TAIV) handler
#pragma vector=TIMERA1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witch( TAIV )
{
case 2: // CCR1
{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CCR1 += 50000; // Add Offset to CCR1
}
break;
case 4: break; // CCR2 not used
case 10: break; // overflow not used
}
}

网友:
引用:

可能存在问题:
1。总中断未开
2。TA设置问题
总中断开了呀,溢出中断和WDT定时器中断都可以进去的...TA就是按照上面的设置的,是不是有不对的地方?

yinpeng兄,多谢!我需要TA1用做捕捉模式,你给的那个程序应该是用做定时器的吧?
我是用TA1捕捉脉冲,检测频率的,是不是在使用上还有要注意的地方?多谢

网友:
那用下面这个做做测试吧,呵呵。
//***********************************************************************
// MSP-FET430P140 Demo - Timer_A0, Capture of ACLK/8 using SMCLK
//
// Description: Input capture of ACLK/8 on P1.1(TA0)
// Run to breakpoint at the _NOP() instruction to see 16 capture
// values and the differences.
// ACLK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800k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on XIN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2.0/ACLK|---+
// | | |
// | P1.1/TA0|<--+
// | |
// | P1.0|--->LED

//
// H. Grewal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int new_cap=0;
unsigned int old_cap=0;
unsigned int cap_diff=0;

unsigned int diff_array[16]; // RAM array for differences
unsigned int capture_array[16]; // RAM array for captures
unsigned char index=0;
unsigned char count = 0;

void main(void)
{
volatile unsigned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for (i=0; i<20000; i++) // Delay for crystal stabilization
{
}
P1DIR = 0x01; // Set P1.0 out,1.1 input dir
P1OUT &= ~0x01; // LED off
P1SEL = 0x02; // Set P1.1 to TA0
P2DIR = 0x01; // P2.0-ACLK
P2SEL |= 0x01;
BCSCTL1 |= DIVA_3; // ACLK/8

CCTL0 = CM_1 + SCS + CCIS_0 + CAP + CCIE; // Rising edge + CCI0A (P1.1)
// + Capture Mode + Interrupt

TACTL = TASSEL_2 + MC_2; // SMCLK + Continuous Mode

_BIS_SR(LPM0_bits + GIE); // LPM0 + Ena××e global ints
}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A0(void)
{
new_cap = TACCR0;
cap_diff = new_cap - old_cap;

diff_array[index] = cap_diff; // record difference to RAM array
capture_array[index++] = new_cap;
if (index == 16)
{
index = 0;
P1OUT ^= 0x01; // Toggle P1.0 using exclusive-OR
}
old_cap = new_cap; // store this capture value
count ++;
if (count == 32)
{
count = 0;
_NOP(); // SET BREAKPOINT HERE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