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程序中根据需要使得单片机重器?

楼主:
如题

网友:
我能想到的,但我还没用过
看门狗计数溢出
看门狗写入错误安全码
flash写入错误安全码
用某一口线控制 /rst

网友:
看门狗应该最方便吧

网友:
好像不错啊,什么时候可以测试以下
不过,假如我需要的是一种可以通用的方法呢?
拿也许用某一口线控制 /rst比较现实的方法,不过有纯软件的方法么?

网友:
程序指针.

网友:
程序指针是怎么回事?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
WDT 口今错误
FLASH口今错误

网友:
高手请近来!
急啊,在线等待中……

网友:
我没有这样用过,但我想可以使用一个指针,取得浮点变量的地址,用指针操作写入flash。

网友:
我以前做过一个相近的东西
采用的办法由2个
1\一个个字节的写
2\采用memcopy 函数

网友:
引用:

我以前做过一个相近的东西
采用的办法由2个
1\一个个字节的写
2\采用memcopy 函数

我也想过把浮点数分开写,可是觉得麻烦,我是要存储的量的数据的
采用memcopy 函数,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