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指点:程序怎么下载到芯片中去啊?我买了jtag头

楼主(2005-11-28):
高手指点:程序怎么下载到芯片中去啊?我买了jtag头
高手指点:程序怎么下载到芯片中去啊?我买了jtag头!
芯片
程序

网友A:
正确连接JTAG,一端和PC机,一端和您的目标板,
使用IAR或者AQ软件建立工程组,添加正确的程序,选择好器件类型,使用硬件仿真。

网友B:
硬件仿正时程序就自动下载了么?

网友C:
对,程序先下载到单片机,再仿真。

网友D:
谢谢指教!那我要擦除程序段如何擦除啊?

网友E:
天啊,先看看书,伙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