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初涉430,请问workbench里怎么看编译后占用的程序空间?

楼主:
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
编译以后,在“Messages”窗口的“Build”页面中有以下信息:

IAR Universal Linker V4.58C/386
Copyright 1987-2004 IAR Systems. All rights reserved.

3 468 bytes of CODE memory
229 bytes of DATA memory (+ 40 absolute )
53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 absolute )

网友:
或者通过设置,输出.MAP文件打开查看。

网友:
3 468 bytes of CODE memory
229 bytes of DATA memory (+ 40 absolute )
53 bytes of CONST memory (+ 2 absolute )

有点看不懂,括号内的内容是什么意思?还有他们都是存在flash的主存储段中的吗?而且怎么知道他们具体是在那几个段中的呢?

网友:
3468的是在flash里的,229是在ram里的,53是在flash里的

网友:
具体建议实用yingpeng的方法,生成.map文件,就看得比较清楚了

网友:
(+ 40 absolute )和(+ 2 absolute )是什么意思,还有怎么才能知道他们具体的存放地址是在哪几个段中,就是通过生成.map来观察吗?

网友:
怎么设置才能观察到.map文件!谢谢!

网友:
project--options--linker
在list框中选中 generate linker listing 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