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7能否使用手持终端下载程序(蓄电池)?若能,能否说 ...

楼主(2005-11-30):
147能否使用手持终端下载程序(蓄电池)?若能,能否说明该产品名称或者相关原理图 ,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本身我就看不懂,VIP就是VIP,呵呵 。根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B:
就是说不用电脑下载程序呀,每次拿着电脑多不方便

网友C:
可以的,我准备做一个。你只要详细了解jtag原理你也可以做的。

网友D:
写片子用 PRGSIII 不行吗?

网友E:
差点没反应过来。
JTAG和编程器都可以下载的
前者可进行在线调试,后者可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