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49的UART0的重大问题!!!!

楼主:
P2DIR |= BIT0+BIT1+BIT2+BIT6;
用以上程序语句初始化P2DIR后,UART0居然不能工作了!!!!
没有以上的程序语句就可以。

实在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难道这BUG???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我测试过N次了,才找到这个问题!!

实在太恐怖了。

网友:
没碰到过。
会不会是您的P2口还连接了外部电路,有干扰引起中断不响应。

网友:
付上代码:

//******************************************************************************
// MSP-FET430P440 Demo - USART1, 19200 UART Echo ISR, DCO SM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0.
// USART1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1048576hz = 1048576Hz/19200 = ~54.61 (036h|6Bh)
// ACLK = LFXT1 = 32768Hz, MCLK = SMCLK = default DCO = 32 x ACLK = 1048576Hz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between XIN & XOUT is required for ACLK *//
//
// MSP430F4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4.0|------------>
// | | 19200 - 8N1
// | P4.1|<------------
//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4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FLL_CTL1 = SELM_XT2 + SELS;

P2SEL |= BIT4 + BIT5; // P4.0,1 = USART1 TXD/RXD
P2DIR |= BIT0+BIT1+BIT2+BIT6; // 有了这句存在UART0就不能接收到数据了...可怜啊....!!!!

UCTL0 |= SWRST;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1 TXD/RXD
UCTL0 |= 0x11;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0x20; // UCLK = SMCLK
UBR00 = 0x05; // 32768Hz 2400
UBR10 = 0x0D; // 32768Hz 2400
UMCTL0 = 0x24;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e USART1 RX interrupt

_BIS_SR(LPM0_bits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1_rx(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1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1 to TXBUF0
}

网友:
关键还是您硬件电路的搭建,对P2口的处理,有没有外围电路引起干扰

网友:
发现把 P2DIR |= BIT0+BIT1+BIT2+BIT6;
去掉 BIT6 后就可以了。

象这样 P2DIR |= BIT0+BIT1+BIT2; UART0就正常了。

这样P2.6就不能使用为输出了!!!!
可是我电路上还用了 P2.6 脚做输出啊!!!

这可怎么办????

网友:
刚检查了P2.4 2.5 2.6 都没有发现短路啊!!!

这次真的不知道问题在那里了!!

网友:
终于找到问题了!!

原来是外部的RS485芯片坏了,P2.6控制切换接收或者发射,引起P2.5(RX)也一起变化了,导致接收不正常!!!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