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0中的 TXD RXD 连在一起可以通讯吗?

楼主:
串口0中的 TXD RXD 连在一起可以通讯吗?
现在碰到一个问题:单片机通过串口与外部进行通讯,但是外部器件的发送接收端是用一个IO口的,所以,单片机中的TXD RXD脚要连在一起,发送数据的时候通过 TXD发出,接收数据的时候通过RXD接收,这样可以吗?

以前没用这种方式对串口操作做,谁研究过啊?

网友:
TX,RX接到一起就会自发自收了。
外部器件发送接收是一线制的没有用过,应该需要采用模拟开关切换吧。

网友:
自收自发,应该不会的。我在发送的时候可以把接收功能屏蔽掉,就不会自发自收了啊。
现在问题是发送的时候,发送信号会不会受 RXD脚的影响,接收的时候 接收信号会不会受TXD脚的影响

网友:
两边要协商好,用半双工主从模式。
比如:
MCU 为“主”,外部器件为“从”。每次通讯时,主器件先发送信息,就象“从器件接收数据”、“从器件发送数据”、“设置从器件”、“提取从器件信息”、“询问从器件状态”等等。这样,“主”、“从”都有机会决定是“收”还是“发”。

网友:
楼主你简单的把 rx 跟 tx 连在一起会 把自己发送的也接收的 这个我做过测试的
感觉你这个是个半双工 通信 想485那样加个选择不就可以了

网友:
外不器件是一线制,单片机就用一个口用一线制通信协议跟它通信你看行不行

网友:
我想应该可以的,因为在半双工状态,收发不会同时进行。为了可靠起见,430这一端的TX口在发送前,其方向转换为输出,其余时段为输入状态。不妨试试。

网友:
发数的时候肯定没问题,收数的时候可能有问题。如楼上所说,收数时将TX设成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发数的时候肯定没问题,收数的时候可能有问题。如楼上所说,收数时将TX设成输入就可以了。
接收时,TXD设置成输入,那么TXD脚对RXD脚的信号不会有影响吧?

网友:
这个对时序要求比较严.
发送数据的同时,RX会收到TX刚刚发出的数据,这个数据应该舍弃.
接收数据时一定要确定接收完成再发应答,否则得到的就是乱码.

网友:
430里每个引脚都是独立设置的,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