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硬件串口的TX中断向量有什么用?

楼主:
不编写TX中断向量的处理指令一样可以发送数据,请问用这个中断向量有什么好处?
请问TX这个中断如何被触发?

网友:
请高手指点啊!

网友:
USART的TX中断标志向量UTXIEx=0时,虽然可以把数据写入发送缓冲区,但不会把数据发送到串行线路(端口)上,只有当UTXIEx置位时(UTXIEx=1),缓存内的数据立即发送到线路。
但需要注意的是,当UTXIEx=0时,已经在之前放入缓存的数据不会被禁止发送,依然会发送到串口线路上。

网友:
引用:

不编写TX中断向量的处理指令一样可以发送数据,请问用这个中断向量有什么好处?
请问TX这个中断如何被触发?
“TX中断向量”指什么?

网友:
如果“TX中断向量”是指“发送中断处理”,那看看这个:
USART Transmit Interrupt Operation
In the transmit interrupt operation, shown in Figure 13?15, the transmit
interrupt flag UTXIFG is set by the transmitter to indicate that the transmitter
buffer UxTXBUF is ready to accept another character. This bit is automatically
reset if the interrupt request service is started or a character is written into the
UxTXBUF. This flag asserts a transmitter interrupt if the local (UTXIE) and
general interrupt ena××e (GIE) bits are set. The UTXIFG is set after a system
reset PUC signal, or removal of a SWRST.

网友:
你问的是发送的中断服务程序的作用吧?

我理解的是在发送中断标志置位后的一些后续处理。比如说你使用了发送缓冲区,在发送中断服务程序中可以检测这个发送区是否为空,不空可以发送下一个字符。这个中断服务程序如果在你发送单个字符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可以不要。
发送中断程序的触发事件应该是TXBUF中的数据发送完毕后,置发送中断标志位的。

我也是初学,见识很浅的,望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