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写的时候,乘法是用硬件乘法器的吗?

楼主:
F449
下面是一个乘法语句以及它的汇编代码:
i=i*result;
\ 00000E 0C4E MOV.W R14, R12
\ 000010 0E4A MOV.W R10, R14
\ 000012 B012.... CALL #?Mul16
\ 000016 0E4C MOV.W R12, R14

#?Mul16在list文件中是没有的,请问它是否是通过硬件乘法器来做的?

网友:
是用硬件乘法器的

网友:
自动完成

网友:
原来如此,那就好了

网友:
是不是所有的乘法语句翻译成汇编后都自动用硬件乘法完成呢?

网友:
对此问题,偶曾试过,整数相乘编译后自动用的硬件乘法,而浮点数相乘没用。

网友:
我是用C写程序,用到两个浮点数相乘,相除。硬件乘法器用不了了么?用汇编浮点数乘法可以用硬件乘法器么?望高手指点。

网友:
反汇编后,是可以找到C库产生的源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