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向INFO FLASH A(0x1080)中写数据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 ...

楼主(2005-12-02):
在向INFO FLASH A(0x1080)中写数据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频率为380K!
在向INFO FLASH A(0x1080)中写数据时发生意想不到的事情,很莫名奇妙的显现,液晶显示不正常,频率为380K!,操作时中断也关了,到底怎么回事?若不向它写入数据则一切都很正常!
数据
频率
莫名奇妙
FLASH

网友A:
在对INFO 进行写操作时需要多加几个判断,条件同时满足的时候,才进行写操作

网友B:
我刚才查到问题的所在了,原来是我的液晶字库也在那个区域,所以当存入数据后,数据冲突,造成显示不正常了,可是,我很奇怪了,为什么,在我用147的时候字库是直接存到主程序存储区的,可是现在换成149后字库为什么就存到信息存储区了哪?我程序中用的是const指令将字库存入FLASH中的,我该怎样才能让字库存入主程序存储区?

网友C:
用的是AQ430吧。

网友D:
该怎样修改?

网友E:
怀疑你的配置上出现问题,配置下.aql文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