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中断和定时器中断为什么有冲突?

楼主:
我同时使用timer中断和串口中断的时候,为什么每次都会跑飞?
每次都是大楷在timer中断到来的时候程序就跑飞

网友:
应该是程序问题,不清楚你的具体用法,也不好说什么原因。
我道没跑飞过,但漏接过串口数据,原因是定时中断程序执行时间过长。
所以我在定时中断中开总中断,接收串口数据。但串口中断执行时间很短,
不会出现两个定时中断,也就不用开总中断了。
也不会出现中断嵌套无法控制的局面。

网友:
430进入中断后默认将总中断关闭的,退出中断处理程序后自动开启的。

网友A:
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程序中使用了timera中断用于刷新显示,timerb中断用于定时处理程序,这两个都没有问题,当我把串口加上后,调试就发现每次都在timer中断到来的时候就跑飞了,现在我也迷糊了,请大家帮忙

网友:
肯定是程序处理不妥。
注意:中断处理子程序里不要处理太多事情,最好只设标志位。而且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程序的问题,因为党我把timer中断和串口中断分开调试的时候就没有任何问题啊
可是何在一起的时候就有问题

网友:
而且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

如果调用了会有什么效果?

网友:
引用:

而且中断里千万不要调用主函数里可能调用的子程序。

如果调用了会有什么效果?
如果中断正好发生在中断里也要调用的子程序中,那就会发生递归调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在程序中使用了timera中断用于刷新显示,timerb中断用于定时处理程序,这两个都没有问 ...

不要在中断中显示,时间太长了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