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用c编程,想给某个引脚定义个名称,比如

楼主(2005-12-09):
【求助】我用c编程,想给某个引脚定义个名称,比如
我想给P3.1定义为data,然后编程时写data=1;P3.1就输出1,我该如何定义?
我写了
#define P3.1 data
不好使啊???
c编程
如何

网友A:
#define data=1 P3OUT|=BIT1

网友B:
怎么感觉这么不爽啊
#define Data_1 P3OUT|=BIT1
这样是不是比那样看着舒服点。

网友C:
【求助】非常感谢2位。

网友D:
430是按字节操作的,这样定义也没有多大用处,只有在51系列单片机可以直接按位操作。

网友E:
#define 是属于文本替换,不会对其中的语句查错自己容易理解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