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147.148.149中有没有上电自动复位功能,需要外接上电复位电路吗?

楼主:
在仿真过程中,通过仿真器将程序写入片子里,拔掉仿真器有时候会遇上程序不运行情况,请问:msp430f147.148.149中有没有上电自动复位功能,需要外接上电复位电路吗?

网友:
有POR 上电复位
没BOR 掉电复位

网友:
那么你们以前说过RST端接上拉电阻和和下拉电容又是什么意思?

网友:
是一个复位电路 14X系列的最好加个复位芯片 保证复位完全

网友:
我也看到过一个应用电路,复位引脚悬空的,不解?

网友:
引用:

有POR 上电复位
没BOR 掉电复位
请问这调电复位是怎么回事啊,干什么用的

网友:
要的,任何一种单片机都要上电初始化,它的复位过程是这样的:上电时保持RST有两个机器周期的低电平是复位。

网友:
430的工作电压1.8-3.6
但低于1.8V时候,BOR模块给片子做一个复位

网友:
芯片中的BOR模块不能当复位电路来用,外面必须要复位电路(阻容或者复位芯片均可),BOR模块只是用来保证复位可靠性,尤其是在频繁上下电时能够保证复位的正常,不会死机

网友:
内部上电的RST复位基本够用了。不过可能由于板子分部电容的影响导致上电无反应。
所以如果不太计较成本的话,加一片809复位比较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