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上电不工作??

楼主(2005-12-10):
单片机上电不工作??
我用的是430中的f135单片机。每次掉电后再次上电单片机都不工作,必须复位一次才能正常工作。我不能理解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复位电路是完全正确的,而且电容足够大、晶振是4兆的。我用msp430f1222单片机就不会有这样的问题。
请斑竹和高手们帮忙分析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谢谢了!!!
工作
上电

网友A:
电容多大?

网友B:
104,125都试过

网友C:
上电延时几百豪秒后再进行AD采集,硬件延时等操作,我估计应该是程序死到那个地方回不去了,应该好好看看你的初始化有没有调用一些与430本身外部模块有关程序

网友D:
掉电以后是不是很快就上电了?

网友E:
掉电后你是不是没对电容放电啊?用阻容复位一般都得加个二极管对电容放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