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关于字节位移的问题。

楼主(2005-12-05):
【求助】一个关于字节位移的问题。
在汇编中带C位左移指令为 RLC X,X。在C语言中的这个指令是什么呢?用<<只能左移但是不带C位左移。
问题
C语言

网友A:
RLC[.W] 通过进位位左移
语法 RLC dst 或 RLC.W dst
操作 C <- MSB <- MSB-1...LSB+1 <- LSB <- 0
仿真 ADDC dst, dst
说明 目的操作数左移一位进位位C 移入LSB MSB移入进位位C
15 0
C ß ßC
状态位 N 结果为负时置位为正时复位
Z 结果为零时置位其它情况时复位
C 从MSB获取
V 如果产生算术溢出时置位其它情况时复位
03FFFFH< dst < 0C000H 时置位其它情况时复位
方式位 OscOff CPUOff 和GIE 不受影响

网友B:
例子 (1) R5 左移一位
RLC R5 ;(R5x2 ) + C-->R5
(2) 输入P0IN.1 的信息将被移入R5 的LSB
BIT.B #2, &P0IN ;信息->进位
RLC R5 ;进位 = P0IN.1 --> R5 的LSB

网友C:
版主是不是没看清楚啊,我要的是C语言环境下的指令或函数,你给的是汇编下的.

网友D:
抱歉,是要实现乘除?在C中要访问C位呀,那就只能嵌入汇编了

网友E:
我是做一个16进制到BCD码的转换,正如你所说我嵌入汇编,搞定了,谢谢版主。

网友:
不用客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