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在c语言中定义程序的开始地址!

楼主(2005-12-08):
请教如何在c语言中定义程序的开始地址!
如果我要分几段定义其程序地址,如何在C语言中定义啊?
C语言
程序
如何

网友A:
函数定位如下面两种写法
1、
void g(void) @ "MYSEGMENT" //MYSEGMENT段可在XCL中开辟
{
}
2、
#pragma location="MYSEGMENT"
void h(void)
{
}

网友B:
#pragma vector=xxxxxxx
void xxxx(void)
{
}

网友C:
“mysegment” 应该是地址吧! 比如 #0X1110 ?

网友D:
"MYSEGMENT"是在.xcl文件里定义的
-Z(CODE)MYSEGMENT=8000-9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