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RF天线的一些细节问题,先谢了

楼主:
我想作一个RF发射天线,频率433MHZ,芯片RFPIC12F675,参考了一下书籍,说可以将环形天线印制在PCB上,请问具体如何计算,比如面积,导线宽度等,谢谢了

网友:
找这个芯片的相关资料,比如应用类的pdf文档,里面有可能有的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设计计算!这涉及到天线设计理论。尤其是对收发质量要求高的情况下。据我所知,800M/1200M的可以设计成PCB板的振子,U段400M的即便设计出来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按1/4λ设计半波振子)面积太大。其增益也不太可能比较高,也就0dB左右。若能做到3dB,天线面积在10平方厘米内的话,你可以申请专利了。呵呵~,别怪我给你泼冷水,打消这个念头吧,直接使用商品外置天线,省事多了。

网友:
引用: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不是简单的设计计算!这涉及到天线设计理论。尤其是对收发质量要求高的情况下。据我所知,800M/1200M的可以设计成PCB板的振子,U段400M的即便设计出来也没有什么使用价值(按1/4λ设计半波振子)面积太大。其增益也不太可能比较高,也就0dB左右。若能做到3dB,天线面积在10平方厘米内的话,你可以申请专利了。呵呵~,别怪我给你泼冷水,打消这个念头吧,直接使用商品外置天线,省事多了。
谢谢你的提醒,但我只需要做到-5DB左右就行了,我也基本确定使用外置天线了,但还是想了解一下内置天线,我现在做400Mhz的天线,如果成功了,就做800Mhz的,请问您能告诉我一下800Mhz天线PCB板上的计算公式或经验数值吗,做成什么样子,线宽多少,面积多少,我刚入门,希望各位高手能教我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