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运行正常吗?

楼主: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F149的PIN9,X1OUT波形,有一个在2V范围,幅度在0。2V左右的锯齿波,频率有26US左右。而在PIN52,X2OUT上没有波形。我LXT1上接得是32678HZ的晶振,X2上接得是8M晶振。 请问这样状态正常吗?

网友:
引用:

我用示波器测量了一下F149的PIN9,X1OUT波形,有一个在2V范围,幅度在0。2V左右的锯齿波,频率有26US左右。而在PIN52,X2OUT上没有波形。我LXT1上接得是32678HZ的晶振,X2上接得是8M晶振。 请问这样状态正常吗?
直接测量管脚会影响晶振的正常运行,可以通过软件设置将MCLK或SMCLK或ACLK由I/O口输出,再用示波器测量。

网友:
请问斑主,软件设置将MCLK或SMCLK或ACLK由I/O口输出再用示波器测量。软件该怎样设置?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设置,斑竹?
P5SEL |=BIT4 + BIT5 + BIT6;
P5DIR |=BIT4 + BIT5 + BIT6;

网友:
不会就这么简单吧

网友:
就这么简单哦  呵呵

网友:
我的149,接JTAG仿真,用示波器测量32768hz晶振发现一脚是高电平(2V),一脚是低电平,但没有楼上所说的锯齿波,请问楼主:这是不是正常现象?

网友:
有锯齿波,我用429测了一下,ACLK出来的是方波,在晶振上测出的是锯齿波。楼上所说的现象有可能
是你示波器上的 VOLTS/DIV 调得太大。将它调小一点,再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