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问大家有什么好方法 让做 ab转换 和 flash 刷写的时候 不占用 cpu的时间 ??

楼主:
如题 !!
用中断 可以吗??
ab转换 应该 没问题 ?
flash这个 要怎么样解决?? 用 时钟可以不 ?

网友:
flash 不属于外围模块??
cpu在 刷除的过程中 应该可以做其它事情吧?
请斑竹指教 指教!

网友:
比如呢,想干的什么别的?

网友:
我在ad 转换的过程中我可以 去 检测按键  接收串口信息

网友:
AD 转换不占用 CPU 的时间。
写 Flash 也可以不占用 CPU 的时间,但那只是在“块写”情况下。

网友:
请问高手:Flash块写是在RAM里执行的,怎么可能不占用CPU的时间呢。而且写期间CPU是处于IDLE状态。

网友:
引用:

请问高手:Flash块写是在RAM里执行的,怎么可能不占用CPU的时间呢。而且写期间CPU是处于IDLE状态。
430 的“IDLE”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