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49又烧掉了

楼主:
都说单片机一般是不会烧的,可今天偏偏又烧掉了,极度郁闷,又查不出原因,只好向各位高手请教了。
给149加的输入电压是标准的3.3v,没有短路,其中端口2.0到2.7用作数码管显示,2.4-2.7分别是连到四片4511译码芯片锁存口,2.0-2.3输入显示数据。每个4511上拉电源为5v。

这样接有问题吗?为什么149单片机会烧掉呢?单片机在什么情况下会烧呢?

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我的msp430f1121,也爱烧!请指点,非常感谢!!

网友:
可能是你的4511接5V的原因吧。如果是CMOS的你就直接接3V的也能工作

网友:
单片机电源加稳压,或用电池,我烧了N片了

网友:
加稳压是用稳压芯片还是用大一点的电容比较好?

网友:
稳压芯片好像好些
XC6206
特点:   摘要:
输出电流 250mA(300mA 限流)

低压差 160mV @ 100mA

输出电压 1.2~5.0V(出厂设定)

高精度 ±2%

低功耗 1μA

工作温度 -40°C~+85°C

兼容陶瓷电容

应用:
无绳电话,照相机,数码相机,电脑周边产品,水、电、燃气表等。

  XC6206 是一系列以 CMOS 工艺制造的高精度,低功耗,低压差线性稳压器。

输出电压是以激光微调技术设定,可设定在 1.2~5.0V,每级0.1V的范围内,输出精度为 ±2%。

XC6206 兼容体积比钽电容更小的陶瓷电容,节省底板空间及外围器件的成本。

封装方面,有 SOT-23,SOT-89。

网友:
其实在电路正常的情况下,可能最大的凶手就是"静电"

网友:
我已经有3片被烧掉了 我用的是LM1117-3.3不知道到底行不行呀?

网友:
反正我觉的是电压波动太大导致烧片子的,现在用了稳压没事了

网友:
LM-1117-3.3的质量不好,我们原来一批买了100片,测量发现有很多输出达到4.3V以上,时间长了必烧!

网友:
430这么怕静电,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如果是这样那么做的也太“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