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门狗清不掉的问题

楼主(2005-12-14):
求助看门狗清不掉的问题
程序如下
最开头
WDTCTL = WDT_ARST_1000; //OPEN WDT , 1SECOND RESET
// WDTCTL=WDTPW +WDTHOLD;
FLL_CTL0 |= XCAP18PF;
while(1)
{
_BIS_SR(LPM3_bits);// Enter LPM3
WDTCTL = WDTPW+WDTHOLD;
WDTCTL = WDT_ARST_1000;
}
为什么还是开门狗复位啊
难道在LPM3模式下布可以清看门狗么??
请教高手指点!
如果不对 诸位能给我一个在 低功耗模式下喂狗的例子么???
问题
Enter
程序

网友A:
程序 进入 LPM3 就不动了!!
要加一条 :LPM3_EXIT

网友B:
但是我要死在LMP3里面,靠外部中断(键盘)唤醒啊
为了省电,
这样改怎么处理呢??

网友:
如果你的外部中断周期不可预见,又要使主程序进入低功耗等待中断节能,就不要使用WDT,也没有使用的必要,关掉它。
若防止在中断响应期间,退出低功耗后执行大量程序跑飞,可以在退出低功耗时使能WDT,并在可以预见的周期内喂狗。再次进入低功耗时又关闭它。

网友C:
多谢你啦,帮了我大忙了!万分感谢!

网友D:
这个问题以前坛子里就有老虾们讨论过了,不过似乎都没有一个合理的结论,感觉低功耗和看门狗好象是一个比较矛盾的问题,所以目前都是按照cdzjh兄的说法如此操作,这样试试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