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3控制485

楼主(2005-12-14):
413控制485
谁有413的TIMER-A控制485的例程。

网友A:
找个串口的就可以了,再加个控制端就行了。很简单的。

网友B:
问题是,模拟串口也没有模拟出来

网友C:
模拟串口例子程序可本网站资料库或TI网站下载

网友D:
通讯的初始化程序网上有个很方便小程序,选择好430型号,合适的时钟源和晶振大小等选项就能生成初始化的C程序、很方便。

网友E:
谢谢各位,程序已经好使了,但是还有一点问题就是在程序中把 _BIS_SR(CPUOFF + GIE); 改为 _BIS_SR( GIE)程序就接收不到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