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F149串口中断的问题

楼主:
小弟使用149串口,用MAX3222芯片驱动RS232与电脑连接,用定时器定时发送串口数据,发送正常;接收中断却进不来。
请问串口接收用中断做,都要设置哪些寄存器??
我设置了IE,ME,CTL,TCTL,,MCTL,BR,P3SEL,P3DIR几个寄存器。不知道是不是漏设了寄存器??

网友:
我也是这样,我查了一下接收寄存器里面有数据,但就是无法触发中断.我用的是413的片子.这是为什么?

网友:
//******************************************************************************
// MSP-FET430P140 Demo - USART0, Ultra-Low Pwr UART 9600 Echo ISR, 32kHz ACLK
//
// Description: Echo a received character, RX ISR used. Normal mode is LPM3,
// USART0 RX interrupt triggers TX Echo.
// ACLK = UCLK0 = LFXT1 = 32768, MCLK = SMCLK = DCO~ 800k
// Baud rate divider with 32768hz XTAL @9600 = 32768Hz/9600 = 3.41 (0003h 4Ah )
// //* An external watch crystal is required on XIN XOUT for ACLK *//
//
//
// MSP430F149
// -----------------
// /|\| XIN|-
// | | | 32kHz
// --|RST XOUT|-
// | |
// | P3.4|----------->
// | | 9600 - 8N1
// | P3.5|<-----------
//
//
// M. Buccini
// Texas Instruments Inc.
// Feb 2005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3.21A
//******************************************************************************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P3SEL |= 0x30; // P3.4,5 = USART0 TXD/RXD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UCTL0 |= CHAR; // 8-bit character
UTCTL0 |= SSEL0; // UCLK = ACLK
UBR00 = 0x03; // 32k/9600 - 3.41
UBR10 = 0x00; //
UMCTL0 = 0x4A; // Modulation
UCTL0 &= ~SWRST; // Initialize USART state machine
IE1 |= URXIE0; // Ena××e USART0 RX interrupt

_BIS_SR(LPM3_bits + GIE); // Enter LPM3 w/ interrupt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art0_rx (void)
{
while (!(IFG1 & UTXIFG0)); // USART0 TX buffer ready?
TXBUF0 = RXBUF0; // RXBUF0 to TXBUF0
}

网友:
各位大哥,请教个F147通讯问题!
我用F147进行串口通讯,URAT0分时用作同步和异步模式;问题是,中断接收怎么都不相应,外部晶振采用的是32768。异步发送很不稳定;SPI只能发送无法接收,求求大哥指点秘经呀!
U0CTL &=~SWRST;
U0CTL = CHAR + SYNC + MM;
//U0TCTL = CKPH + STC + SSEL0;
U0BR0 = 0X02;
U0BR1 = 0x00;
U0MCTL = 0x00;
ME1 |= USPIE0;
P3SEL = 0x0A;
P3DIR = 0x0A;
IE1 |= URXIE0; //串口设置
//////////////////////////////////////
void spi_tx(void)
{
clear_watchdog();
U0TCTL = CKPH + STC + SSEL0;
U0TXBUF = out_data[1];
P4DIR = 0x24; //GM8166的LE和OC置1
P4OUT = 0x24;
P4OUT = 0;
flag=1;
} //SPI发送
//////////////////////////////////////////

clear_watchdog();
P4OUT = 0x00; //MG8166的oc置0
P4OUT = 0x10; // GM8166的OC置1
flag=1;
采用的是GM8166串并转换芯片。
////////////////////////////////////////////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串口0 接收数据
__interrupt void uart0_rx(void)
{
for(num=0;num<4;num++)
{
in_data[num] = U0RXBUF;
}
}

网友:
我也是这样,我查了一下接收寄存器里面有数据,但就是无法触发中断.我用的是149的片子
void Init(void)
{
unsigned int i;
BCSCTL1 =0; //启动XT2
do
{
IFG1 &=~ OFIFG;
for(i=0xFF;i>0;i++); //延时
}
while((IFG1&OFIFG)!=0);
BCSCTL2 |= SELM1+SELM0+SELS; //时钟设置,XT1CLK作为MCLK(主系统时钟)XT2CLK做为SMCLK
UCTL0&=~SWRST;
UCTL0 |= CHAR; //CHAR;8位数据?UTCTL0 = 0x10
UTCTL0 |= SSEL0 + SSEL1;
UBR00 = 0x71; //
UBR10 = 0x02; //在6兆晶振下,进行9600通讯
UMCTL0 = 0x00; // Modulation
P3SEL =0X30;
ME1 |= UTXE0 + URXE0; // Ena××e USART0 TXD/RXD
IE1 |= URXIE0+UTXIE0; // Ena××e USART0 TX/RX interrupt
_EINT();
}
/*---------------------------Timer_A初始化子程序-------------------------------*/
void Timer_A_init(void)
{
TACTL=TASSEL0+TACLR; //ACLK ,清TAR
CCTL0=CCIE; //CCR0中断允许
CCR0=32768; //设定中断间隔,32KHz晶振,1s
TACTL |=MC0; //Timer_A为增计数
}
/*--------------------------------接收中断处理---------------------------------*/
#pragma vector=UART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Receive(void)
{
ReceiveTag=0x55;
Data[l][m]=RXBUF0;
Minute=0;
DataTag[l]=0x55;
// IFG1=0X00;
m++;
if(m==528)
{
m=0;
DataTag[l]=0xFF;
l++;
}
{
if(l==3)
l=0;
}
}
/*-------------------------------发送中断处理----------------------------------*/
#pragma vector=UART0T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Send (void)
{
Read_tag=0x55;
ME1 |= UTXE0;
//IFG1=0X00;
}
/*-------------------------------Timer_A中断子程序-----------------------------*/
#pragma vector=TIMER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void)
{
Second++;
if(Second>60)
{
Minute++;
Second=0;
}
CCTL0=CCIE; //CCR0中断允许
}

网友:
引用:

我也是这样,我查了一下接收寄存器里面有数据,但就是无法触发中断.我用的是413的片子.这是为什么?
是不是总中断允许没有打开?

网友:
相同的问题

本人遇到同样问题,169只能接受数据,发送不了,急请各位大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