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输入程序问题

楼主:
以下是我参考的键输入程序,P2.0,P2.1,P2.2,P2.3键输入,现在我在线调试,出现以下问题!
1,我全速运行后没有键输入,但是keybuf总是等于0x04,且我观察P2IN=0X08;
2,单步运行当我运行到P2IE=0x0F; 后P2IN=0X08;这时也没有键输入
以上问题不知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include <msp430x14x.h>
unsigned char keybuf,key_flag;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y;
unsigned char p2key(void)
{char x;
x=(P2IN&0x0F);
return(x);
}
char keycode()
{
if((P2IN&0x0F)==1)
y=1;
else if((P2IN&0x0F)==2)
y=2;
else if((P2IN&0x0F)==4)
y=3;
else if((P2IN&0x0F)==8)
y=4;

return(y);
}
#pragma vector=PORT2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port2key(void)
{while(p2key()!=0)
{ for(i=0;i<20;i++);
while(p2key()!=0)
{ keybuf=keycode();
key_flag=1;
P2IFG=0x00;
P2IE=0x0F;
while(p2key()==0)
key_flag=0;
}
}

}

main ()
{WDTCTL=WDTPW+WDTHOLD;
P2DIR=0x0F; //P2.0,P2.1,P2.2,P2.3设置为输出
P2OUT=0x00; //P2.0,P2.1,P2.2,P2.3输出为0
P2DIR=0xF0; //P2.0,P2.1,P2.2,P2.3键输入
P2IE=0x0F; //P2.0,P2.1,P2.2,P2.3开中断
P2IES=0x00; //上升沿
_EINT();
while(1);
}

网友:
程序没细看
请参考下面的程序看看有无设置错误

#include "msp430x44x.h "
//-------------------------------------------------------------
//MSP-Test44x Demo ROW matrix key ,LCD dispaly the key value
//
// MSP430F449
// -----------------
// /|\| XIN|-
// | | | key
// LCD --|RST XOUT|-
// ---------- | | | |
// | COM0|<---|COM0 P1.0|------>|1 2 3 * |
// | . | . | . . | . |4 5 6 0 |
// | COM3|<---|COM3 . | . |7 8 9 # |
// | S0 |<---|S0 . | . | |
// | . | . | P1.7|------>| |
// | S14|<---|S14 |
//
// Built with IAR Embedded Workbench Version: 1.26B
//---------------------------------------------------------
//-----flag byte define------
//---------------------------------------------------------
#define key_press 0x2
//---------------------------------------------------------
//-----vaule define----------
//---------------------------------------------------------
static unsigned char flag; //flag register
static unsigned char key_buff; //key vaule buffer
static unsigned char sec; //second buffer
static unsigned char min; //minuter buffer
static unsigned char hour; //hour buffer
const unsigned char lcd_ta××e[12]={
0x7b, //*"0"*//
0x12, //*"1"*//
0x4f, //*"2"*//
0x1f, //*"3"*// //lcd display ta××e
0x36, //*"4"*//
0x3d, //*"5"*//
0x7d, //*"6"*//
0x13, //*"7"*//
0x7f, //*"8"*//
0x3f, //*"9"*//
0x6d, //*"e"*//
0x65, //*"f"*//
};
const unsigned char key_ta××e[12]={
0x0b, //*(key_vaule) 00(key_num)
0x09, //9 01
0x08, //8 02
0x07, //7 03
0x00, //0 04
0x06, //6 05 //key vaule ta××e
0x05, //5 06
0x04, //4 07
0x0a, //# 08
0x03, //3 09
0x02, //2 0a
0x01, //1 0b
};
void rtc(void);
void display_rtc(void);
void display_dec(int i,int j);
void lcd_display (void);
void scan_key_deal(void);

//--------------------------------------------------
//-----------main PROGRAM-----------------------------
//--------------------------------------------------
void main(void)
{
int i;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TCTL=BTSSEL+BT_ADLY_250+BTFRFQ1; //BT 0.25 S interrupt
IE2|=BTIE;
P5SEL=0xfc; //ena××e lcd display
LCDCTL=LCDON+LCD4MUX+LCDP2;
for (i=0; i<8; ++i) // clear lcd
LCDMEM[i] = 0x00;
_EINT();
//*mainloop*//
for(;;)
{
_BIS_SR(LPM3_bits); //in LPM3
_NOP();

}
}

// Basic Timer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interrupt[BASICTIMER_VECTOR] void basic_timer(void)
{
rtc(); //RTC modulate
scan_key_deal(); //scan the queue key
if(flag) //if key press,show the key value
{
flag=flag<0x6f?flag+1:0;
lcd_display();
}
else
display_rtc(); //not ,display the rtc
}
//--------------------------------------------------------
//---------RTC PROGRAM------------------------------------
//--------------------------------------------------------
void rtc (void)
{
if (++sec < 240)
return;
sec = 0;
if (++min < 60)
return;
min = 0;
if (++hour < 24)
return;
hour = 0;
}
//---------------------------------------------------------
//---------RTC DISPLAY PROGRAM-----------------------------
//---------------------------------------------------------
void display_rtc(void)
{ int i;
i=sec;
i=i>>2;
display_dec(0,i);
i=min;
display_dec(2,i);
i=hour;
display_dec(4,i);
LCDMEM[6]=0x00;
}
//---------------------------------------------------------
//-------- RTC LCD DISPLAY PROGRAM-------------------------
//---------------------------------------------------------
void display_dec(int i,int j)
{
LCDMEM[i]=lcd_ta××e[j%10]+0x80;
LCDMEM[i+1]=lcd_ta××e[j/10];
}
//---------------------------------------------------------
//-------- KEY DISPLAY PROGRAM-----------------------------
//---------------------------------------------------------
void lcd_display (void)
{
int i;
for (i=0;i<7;i++)
LCDMEM[i]=lcd_ta××e[key_buff&0x0f];
}
//---------------------------------------------------------
//------- SCAN KEY PROGRAM---------------------------------
//---------------------------------------------------------
void scan_key_deal(void)
{
unsigned char counter;
unsigned char buffer;
unsigned char com_byte;
unsigned char key_num;
P1DIR=0x0f;
com_byte=0xff;
P1OUT&=~0x08;
P1OUT&=~0x04;
P1OUT&=~0x02;
buffer=P1IN;
if(0xf0!=(buffer&0xf0)) //judge if the key was press
{
P1OUT|=0x08;
P1OUT|=0x04;
P1OUT|=0x02;
com_byte=0xff;
key_num=0x00;
com_byte=0x02;
for(counter=0x03;counter>0;counter--) //get the key num
{
P1OUT&=~com_byte; //scan the row
if(!(P1IN&BIT4))
break;
key_num++;
if(!(P1IN&BIT5))
break;
key_num++;
if(!(P1IN&BIT6))
break;
key_num++;
if(!(P1IN&BIT7))
break;
key_num++;
com_byte=com_byte<<1;
}
flag|=key_press;
buffer=P1IN;
buffer=P1IN;
key_buff=key_ta××e[key_num]; //get the key value
return;
}
// flag&=~key_press;
}

网友:
只看到除抖动时间太短了,应该10MS。

网友:
解决了
while(p2key()==0)
key_flag=0;
这两句进入循环出不来,另外我的按键没接好,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所以出现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