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看门狗问题

楼主(2005-12-09):
【求助】看门狗问题
我设计了一个板子,上电运行是正常的,但当外部强电系统1140V送电时,
F147就死机了,内部狗找不回来,只能手动复位.
哪位大侠遇到过此问题,并解决过,或有没有什么与430配合好的外部狗
设计
系统
上电

网友A:
如果你的看门狗设置没问题的话,在外部上电后造成死机,是否由于你的电源还存在问题啊,另外可以通过仿真器跟踪一下程序在哪里死掉的,测试一下看门狗到底有没有起作用哦

网友B:
要解决好抗干扰的问题,从电路、布线入手,加外狗是二手措施。

网友C:
我的情况和你一样,用了狗,可是似乎不起作用.程序一样死在一个地方,就是出不来.板子的布局是有经验的老师审核的,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D:
是不是信号经过调理电路进入AD时信号过大,以前我也经历过这个情况,后来把进入AD的电压降到要求范围之内就没有什么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