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一个很弱的问题,LM124是几伏电压供电?

楼主:
在资料上看到LM124的供电电压范围是3~30V,可是我在调试板子的时候发现当变动LM124的供电电压时,输出端电压会随着改变,请问LM124的供电电压到底应该是多少?

网友: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LM124是运放电路,如果LM124已经进入非线性工作区(截止状态),输出是随着电源电压变化的。若是在线性(放大)区,输入不变的前提下,并有足够深的负反馈,应该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

网友:
引用:

LM124是运放电路,如果LM124已经进入非线性工作区(截止状态),输出是随着电源电压变化的。若是在线性(放大)区,输入不变的前提下,并有足够深的负反馈,应该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

楼上的话原理是对的,但是具体的器件还有点差别,lm124,324,158,358都是同类产品,在10mv以下是不行的,有的甚至在0.2V左右都不是线形的,要想电源电压不影响运方的线形范围,最好是用轨到轨的运放。而LMV124,324,158,358是这种类型的产品,电源电压一般是2.7V-5.5V,线性输出是vss-vcc。

网友:
cdzjh

引用:

LM124是运放电路,如果LM124已经进入非线性工作区(截止状态),输出是随着电源电压变化的。若是在线性(放大)区,输入不变的前提下,并有足够深的负反馈,应该不受电源电压的影响。
那么请问,LM124在什么情况下才会进入非线性工作区(截止状态),在什么情况下,工作在线性放大区
又是在什么情况下?

网友:
引用:

楼上的话原理是对的,但是具体的器件还有点差别,lm124,324,158,358都是同类产品,在10mv以下是不行的,有的甚至在0.2V左右都不是线形的,要想电源电压不影响运方的线形范围,最好是用轨到轨的运放。而LMV124,324,158,358是这种类型的产品,电源电压一般是2.7V-5.5V,线性输出是vss-vcc。
sir5兄,你所说的情况是不是在LM124(4运放)不加负反馈网络时的情况下使用,也就是说使用它的开环增益(就象使用1个门电路那样,比如做比较器用)?这样的话就象你说的只要在输入端加入毫伏级电压就进入非线性区了(输入大小取决于器件的开环增益)。如果从输出端引入深度负反馈到输入端,就可以作为一个小信号的放大电路了,应该是这样吧。

网友:
SIR5兄,我怎么查不到LMV124?

网友:
lmv324

到ti的网站上查,在网上要学会利用企业提供的网站,不要只看到百渡和google什么的!!!不过单运放的可能找不到,因为不值得做。你找找看吧。

网友:
引用:

你所说的情况是不是在LM124(4运放)不加负反馈网络时的情况下使用,也就是说使用它的开环增益(就象使用1个门电路那样,比如做比较器用)?这样的话就象你说的只要在输入端加入毫伏级电压就进入非线性区了(输入大小取决于器件的开环增益)。如果从输出端引入深度负反馈到输入端,就可以作为一个小信号的放大电路了,应该是这样吧。

一般的运放在电源地和电源电压附近是非线性的,这不是说采用怎么接法的问题,就像324,加5V的电压线形区域大约是0.1V-4.8V区间,有的范围可能更窄,还有些运放是0.5V-3.5V之间的,在意外的电压是随机的不过大部分是接近这两个端的电压。

网友:
引用:

一般的运放在电源地和电源电压附近是非线性的,这不是说采用怎么接法的问题,就像324,加5V的电压线形区域大约是0.1V-4.8V区间,有的范围可能更窄,还有些运放是0.5V-3.5V之间的,在意外的电压是随机的不过大部分是接近这两个端的电压。
是的,你所说的肯定是大前提,任何运放都不可能超电源电压放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