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mer_A定时一秒

楼主(2005-12-23):
Timer_A定时一秒
各位问一个弱智问题:如何用Timer_A实现定时一秒,我看到Timer_A是16位,我用的是32.768K晶振,不能定时一秒钟这么长时间,不知怎么解决???
晶振
如何

网友A:
利用累计,多定几次就可以了啊

网友B:
用 SMCLK 作时钟吧

网友C:
若使用ACLK的话,CCR0=32767就是1秒定时。不过最好采用0.5秒定时来处理间隔1秒的事务比较好。

网友D:
可以对输入的时钟分频,则如果计数相同的话,定时时间就会增大。如果对ACLK2分频,CCR0=16383即为定时1秒

网友E:
楼上的朋友们说道对阿,肯定可以实现的阿,我就弄成了秒闪烁的程序,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