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晶显示亮度不够?

楼主:
采用430f449的液晶驱动模块,段式液晶,但液晶显示发虚,亮度不够,为什么?

网友:
仔细看看液晶的供电电压是否合乎标准。

网友:
有个可以调对比度的电阻,你改小点

网友:
我用的液晶标准驱动电压应该是3V,但板子上给出的是2.8V,只相差0.2V

网友:
将 R13、R23、R33 选为 330k 看看。
实在不行,就将 VCC 直接接到 R33 端。

网友:
有关449的时钟

我在看449的时钟时,在FLL_CTL0中,有一个位OscCap是选择振荡器电容,选择的标准是什麽?不胜感激

网友:
是不是数据更新太快了,我上次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就是LFXT1晶振的负载电容,根据晶振参数要求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