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电压过低的问题~

楼主(2005-12-22):
电池电压过低的问题~
做一个产品,有后备电池。后备电池和主电源分别接2个二极管,阴极相连给电路供电,当主电掉了以后立即切换到备电。电池高于1.8V时没问题,但当电池掉电下降到1.6伏后再上电发现系统死机,晶振已经起振了。有人碰到过吗,有什么解决办法。
还有电池掉到1.6V后,有时发现晶振还是起振的,只不过幅值也下降到1.6V以下了,这时上电就死机,不工作。有时电池掉到1.6V后,发现晶振不起振了,这时上电有时就会正常。
先谢过了~
产品
工作
二极管
电池

网友A:
什么型号,F14X?

网友B:
用的是MSP430F123,我知道14X,15X,16X好像有SVS,但对MSP430F123是不是没办法了?急救呀,各位出出招,谢谢了!
复位电路以前贴子中标准的二极管+100K电阻!

网友C:
没人这么用过吗?帮帮忙吧,各位大侠们

网友D:
F123内部没有BOR(掉电检测)功能,当Vcc低于1.8V而高于0.7V时,系统不能自动复位,处于不定状态。需要外部强制复位方可继续运行。所以经常频繁更换电池时,建议外加复位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