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楼主:
Error[e16]: Segment CSTACK (size: 0x50 align: 0x1)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4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DATA)CSTACK+_STACK_SIZE#",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5B4-600"
有人说是把STACK heap 改大点,试了试改大点问题更大,改小点还能通过调试,为什么,还可以改什么来修正呢?,谢谢

网友:
我怎么感觉是你芯片型号没选好啊。

网友:
先谢,为什么呢,我在option里面芯片型号是147呀,有什么不对吗?

网友:
继续修改连接配置文件。计算出最大数据量(有些富余最好),其他的都给了栈就行。

网友:
【讨论】请问,在其它芯片中都有unsigned char code

请问在430中是不是不用这样把变量定义到程序中呀,谢谢

网友:
同楼主问题

请问楼主那个STACK怎样改小?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楼主帮忙说下具体的操作步骤,谢谢楼主了!

网友:
根据什么来修该配置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