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错误如何解决?

楼主:
我加了几个程序,连接后便出现这个错误,请问这是什么错误?

Error[e16]: Segment DATA16_C (size: 0x1c28 align: 0) is too long for segment definition. At least 0x254 more bytes needed. The
pro××em occurred while processing the segment placement command
"-Z(CONST)DATA16_C,DATA16_ID,DIFUNCT,CHECKSUM=C000-FFDF", where at the moment of placement the ××aila××e memory
ranges were "CODE:e60c-ffdf"
Reserved ranges relevant to this placement:
c000-c01b CSTART
c01c-e60b CODE
e60c-ffdf DATA16_C

网友:
这种错误是头文件的问题!在文件 lnk430F449.xcl (449 可以换成430的其他型号) 中 !
该问题的原因可能是 在你的.xcl文件中DATA16_C 段定义的太长,因为flash中一个段的长度定义为256B

网友:
代码段是512B    信息段是128B

网友:
我的“.xcl ”文件中定义DATA16_C    C000-FFDF ,不是它的问题吧,是不是我的数据超出Segment DATA16_C 的最大Size?

网友:
是超出了

网友:
但是我发现一个奇怪的问题,我在另外一个文件调用那几个文件,就不会出现这个错误,为什么?

网友:
这个就郁闷了!能不能这样理解: 有些程序没用到这个段!!

网友:
伤脑筋啊!!只不过我只单独在一个文件中定义了一些常量,其它地方没有定义过啊,size应该是没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