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家都进来帮帮忙呀

楼主(2005-12-22):
【求助】大家都进来帮帮忙呀
小弟在做一个简单的小东西,是通过UART口进行通讯。在149的电路上没有RESET按键,通过上电复位。
将程序写好进行硬件仿真都真确,没有任何问题;
不仿真,但JTAG连接在目标板上时可以进行通讯;
不仿真,将JTAG口拔下后就不能进行通讯了。
这是什么问题呀,我总不能一直都在目标板上留着JTAG接口吧。
程序
接口
上电
硬件

网友A:
不用贴我的程序了吧,我用TI的程序也是这个样子

网友B:
我来评论两句吧:此现象应该是RESET引脚在JTAG被拔下后处于低电位状态,导致单片机不能工作引起的。所以要好好检查你的RESET与GND之间是否正常,RESET电路是否被虚焊了。

网友C:
我看我的电路板上的RESET引脚是和JTAG的RESET引脚相连的,再没有别的电路了。楼上的意思是,拔下JTAG后我的板子上的RESET信号就一直是低电平了,那为什么我写个亮灯的程序在没有JTAG下能工作呢?

网友D:
re 应该是reset信号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