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MC35I模块的问题

楼主:
我在使用MC35I模块时出现了一些疑问,紧急求助,不盛感谢!
1.请问六脚的SIM卡插座与MC35I模块应该如何硬件连接,SIM卡的VPP引脚需要使用吗?
2.我使用单片机控制该模块,每次模块启动后,当模块搜索网络时,模块就掉电了,我给模块提供的电压是4.2V,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
引用:
作者: lilin214214
我在使用MC35I模块时出现了一些疑问,紧急求助,不盛感谢!
1.请问六脚的SIM卡插座与MC35I模块应该如何硬件连接,SIM卡的VPP引脚需要使用吗?
2.我使用单片机控制该模块,每次模块启动后,当模块搜索网络时,模块就掉电了,我给模块提供的电压是4.2V,不知是什么原因??

模块掉电是因为电源的供电能力不够!35跑起来要求2A的电流那!SIM卡的连接问题可以找个35的资料看一些就可以了1现成的电路

网友:
MC35i的最大电流是2A,给MC35i供电只要电压符合,电流大于300mA 就应该可以啊,不会要求达到2A那么大吧,我提供的电源5V,2A 经过电源芯片后,电流肯定没达到2A,我怀疑是不是由SIM卡的接法导致的?

网友:
而且我用数字示波器测的模块的 VBATT+端电压很稳定,在模块搜索网络时也没有什么变化

网友:
而且我用数字示波器测的模块的 VBATT+端电压很稳定,在模块搜索网络时VBATT+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插SIM卡,模块启动后,SYNC脚的LED保持600毫秒的跳变,

网友:
而且我用数字示波器测的模块的 VBATT+端电压很稳定,在模块搜索网络时VBATT+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插SIM卡,模块启动后,SYNC脚的LED保持600毫秒的跳变,插入SIM卡,模块一搜索网络,LED熄灭

网友:
引用:
作者: lilin214214
而且我用数字示波器测的模块的 VBATT+端电压很稳定,在模块搜索网络时VBATT+也没有什么变化,如果不插SIM卡,模块启动后,SYNC脚的LED保持600毫秒的跳变,插入SIM卡,模块一搜索网络,LED熄灭

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这个问题我也遇到过!通过修改电源解决了!至于是不是别的问题!那我就不止到了!因为在注册网络的时候能达到2A,还有就是电源线尽量短粗,电池到35的电阻小于0。1欧姆

网友:
是要包正比2A的功率雨量!

网友:
另外市场上有一本430开发实例的书最后一章有介绍!
用TC35的朋友可以去看看!

网友:
很累啊,如果要求不高,可以考虑用Q2406之类后期推出的带协议栈的模块!

网友:
模块搜索网络的问题已解决,正如 Xiaoliang 所说的,是由于驱动电流不够大的问题,太谢谢了!!

用单片机控制串口收发短信时,除了RXD,TXD,GND端连接,MC35I模块串口的其他端可以全部悬空吗,
我就是这样做的,单片机波特率设为9600,但发送AT\n时,接收不到0D0A4F4B,接收的第一个数据不是0D,
不知错在什么地方??

网友:
你发出去的东西模块会全部照样返回给你.然后才是确认数据.例如你发: 'a' 't' 0x0d, 0a;
模块会返回'a' 't' 0x0d 0x0a 0x0d 0x0a 'o' 'k' 0x0d 0x0a

网友:
我用了一片电平转换芯片,用于单片机和MC35I之间串口电平的转换,5V(单片机)---3.3V(MC35I),2.65V(MC35I)---3.3V(单片机),后来担心3.3V高于MC35I的最大值,调整为2.9V左右,在整个收发过程中,用万用表观测TXD,RXD端电平没有高低变化,发送‘A’,‘T’,0D,0A后,判断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也不是 41H, 我觉得PC机和MC35I模块通讯 容易判断出接收的数据内容,而用单片机却不易判断,
不知问题出在哪??

网友:
引用:
作者: lilin214214
我用了一片电平转换芯片,用于单片机和MC35I之间串口电平的转换,5V(单片机)---3.3V(MC35I),2.65V(MC35I)---3.3V(单片机),后来担心3.3V高于MC35I的最大值,调整为2.9V左右,在整个收发过程中,用万用表观测TXD,RXD端电平没有高低变化,发送‘A’,‘T’,0D,0A后,判断接收到的第一个数据也不是 41H, 我觉得PC机和MC35I模块通讯 容易判断出接收的数据内容,而用单片机却不易判断,
不知问题出在哪??
没明白你的意思!430和35不用电压转换啊!

网友:
MC35i模块支持的最高电平是2.65V左右,用单片机一般不能直连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