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现在有一个用iar生成的ti 格式的txt 文件 现在 ...

楼主(2006-01-03):
【求助】现在有一个用iar生成的ti 格式的txt 文件 现在能用jtag 不经过编译就下载吗??
如题

网友A:
能。
但是要用编程器,而不是 FET。

网友B:
用JTAG的话,直接用硬件仿真就能下载程序

网友C:
各位大侠 我想问的是 我现在只有一个在 iar 生成的 ti text 我知道 通过 bsl 可以下载
但是现在 我想通过 jtag(单片机上的) 下载 有没有这样的软件和工具啊?? 或者说iar 能不编译 就下载吗? 就简单的下载而已。

网友D:
IAR不行,但是AQ430是可以做到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