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盼回复,跪地求助:如何将程序写入MSP430F11XX

楼主:
各位大虾,以前我一直在做51系列,最近接下一个用430开发得项目,研究几天书,始终不理解如何将程序写入单片机。
拙见,愚问如下:
1.用网上流行得TI的FET(就是244缓冲器组合逻辑电路)一端和计算机打印机口连接,另一端和430相对应的几条线连接(线是在制版时候布好,留出端口,程序写好后废弃?)。
2.用ew软件编写程序。(程序如何写呀,是不是在正常程序后面再写一些什么程序才能实现烧写功能呀)。
3.用PC-FET-MSP430连接在一起,然后干嘛呀。

亟盼回复,拜托啦。
另外,FET是不是只能写程序,不能实现监控、仿真功能呀。

网友:
ew 结合 FET 就是在线仿真器,编辑、编译、下载、调试(单步、断点、watch、memory、register... ...)

网友:
mmtcyq大虾,请在详细介绍以下写程序的过程

网友:
经过昨天晚上の研究(没有动手实践)感觉上是:
1.通过fet可以和ew直接通讯,实现程序の下载和调试(有限仿真),实验结束后可以通过一定逻辑实现430の加密。
2.加密后の程序不能继续仿真,但是可以通过bsl方式改写(此方式是通过一定の程序语言实现の?),改写程序时候需要在操作数中添加“密码位”(好像就是中断矢量の组合),从而实现加密保护产权。
问题:
1.查看网上流行のfet接口发现,网友制作のjet不含555组成の逻辑振荡电路,而本站给出のaiのfet含有此部分,为什么,干什么用的?
2.bsl如何实现?(如果是所有参考书中所说の子程序实现字节、字、块写入删除,如何实现全代码の更新?)

网友:
1、加密是通过编程器实现的,用的也是 JTAG 接口,你只需在写片子的时候选择“加密”即可,不需要什么“逻辑”。
2、BSL 对加密过的片子进行程序写入也不需要程序语言,只需要密码。如果你拥有原代码,密码自然就不成问题。
3、BSL 是一款特殊编程器,用的是 BSL 专用接口(不同于 JTAG)。
4、“实现字节、字、块写入删除”是指“在系统编程”,亦即利用软件本身,在实际运行期间实现编程(运行时在 FLASH 中保存数据是这种应用之一),与 BSL 是两码事

网友:
谢谢啦。现在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提示呢?
Sun Jan 08 17 实在是搞不懂呀,硬件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测试时候,p1.5,p1.4有电平变化,p1.7,p1.6没有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