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我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电子万年历,应该从何学起?

楼主(2005-12-20):
请教,我打算自己设计一个电子万年历,应该从何学起?
我没有单片机基础,请高手指点,谢谢!
万年历

网友A:
选择一款时钟芯片 比如 DS1302。
找一些农历公历转换算法的资料。
确定显示方案,用lcd还是led。用led的话,考虑到数码管比较多用什么方式来控制显示,等等

网友B:
多谢这位大哥,小弟还有一事不明,我的板子使用方面应该选什么样的板合适?

网友C:
使用什么板关系都不大

网友D:
关键问题是你怎么样进行公历和农历之间的换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