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430能进行浮点运算吗?举个例子我看看

楼主(2006-01-06):
请问:c430能进行浮点运算吗?举个例子我看看
它的头文件是啥?编译器里有吗?
编译器

网友A:
与标准C一样,但精度只有单精度。
常规4则运算不需要专门的头文件,直接定义浮点类型变量进行运算即可。
特殊的浮点运算,如(正/反/双曲)余弦、(正/反/双曲)正弦、(正/反/双曲)正切、指数、对数、求幂、开平方等需要math.h头文件。

网友B:
#include <msp430x12x2.h>
#include <math.h>
char m;
void main(void){
m=sin(90);
}
为何不行?

网友C:
我用14系列的就可以

网友D:
编译器是正版吗?

网友E(2011-12-08):
IAR中三角函数和反三角使用的单位都是弧度,90超出其范围,结果肯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