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单片机老是重起,怎么解决?

楼主(2006-01-21):
【求助】单片机老是重起,怎么解决?
各位大侠,小弟用149做了一个频率计,为什么总是重起呢?比如在加信号的时候、夹示波器观察信号波形的时候、别人有电源开关的时候(开电烙铁或者拔电源插头),为什么会这样呢?我用的24V稳压电源,内部3次稳压,并有大电容;用JATG仿真调试的时候也会出现这个问题。请各位大侠帮忙分析下原因在哪,小弟感激不尽!
电烙铁

网友A:
信号输入经过了CD4011的隔离,并且不加信号的时候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先看看你的RESET脚有没有低电频影响,排除硬件方面的影响,那么再来找软件的问题。

网友C:
同意楼上的意见,先观察reset引脚,然后看程序,看门狗关了么?

网友D:
很有规律的复位吗?如果时间间隔很一致,那应该是狗的问题,如果比较有随机性,那应该是外部干扰,你可以观察下RESET脚的波形看

网友E:
楼上的三位兄弟,小弟的reset 引脚是用的100K电阻上拉对地接有0.1uF的电容,感觉没问题,再去看一下。不是狗狗的问题,偶一直是把它禁止的。

网友F:
晕死,电路板上有上拉电阻,可没有焊接上。。。。问题解决了

网友G:
呵呵,问题从小地方检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