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F42x中A/D的详细资料(书上没有)

楼主:
我看的书是《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及系统设计实例》,北航出版,魏小龙编著。书上有41x、43x、44x系列的介绍,单缺42x。从下载的手册看,42x的A/D与其它有本质的不同,希望高手能指点一二。在此先行谢过了!!!!!!!!

网友:
看42x的英文pdf吧,还有SD16的应用报告,虽然不是非常详细,但至少SD16相关的寄存器怎么使用,精度和哪些东西相关,你会搞明白的。
我也苦闷了好长一段时间

网友:
谢谢楼上!!
42x的英文pdf我仔细看过了,没有SD16相关的寄存器具体介绍,只说了这些寄存器的地址。应用报告我还没找到,我再找找。
非常感谢!!!!!!!!!!!!

网友:
请下载用户手册,MSP430F4XXX USERS GUIDE 里面有详细说明各个寄存器的设置,TI网站有最新版本

网友:
SD16增益高时的小信号测量精度很差。建议加前端放大。

网友:
另外SD16的采样时间很长

网友:
SD16增益高时的小信号测量精度很差?按照道理来说,放大器放在单片机里面,比前置放大器效果好一些,它可以减少外部电路的影响吧,我想是这样的,但我没做个,所以不太清楚。小信号测量是指多大范围啊,我的传感器的输出范围为+(-)20mv,放大25倍左右。应该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