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F42x的液晶输出端口如何能做普通数字输出口?

楼主:
430F42x有许多LCD输出端口S0-S96...,这些输出端口在魏小龙的“MSP430系列单片机接口技术及系统设计实例”中P140页中写到:液晶输出端也可经软件配置为数字输出端口。但是,没有具体的实现的例子代码,哪位高手能否贴出该代码?谢谢。

网友:
应该在端口设置中设置成io口。pxsel寄存器

网友:
430f42x的液晶输出端口不能复用,看看datasheet. 魏小龙出书的时候,f42x还没有生产。只有可以复用的液晶端口可以作为普通io口, 例如430f42x0的某些液晶端口可以复用,有的就不可以。

网友:
估计可以用作普通输出口吧
不过得软件设计得注意一点

网友:
我用的F42X0系列的,其中有的口子是可以复用的,别的还没用,不知道。

网友:
注意,没有复用的口不能作为io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