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430浮点数传输

楼主:
  请问如何用C语言实现,一浮点数从串口传出,在上位机显示.

网友:
先将浮点数转为字符串,然后才能送出显示

网友:
弱问:如何将浮点数转为字符串,麻烦斑竹给个具体的.谢谢!

网友:
可以参考如下过程,也可以将其简化,例如没有正负之分的话,可以省略第一部分
int ftostr(dou××e data, char * str)
{
int i,j,k;
long temp,tempoten;
char intpart[20],dotpart[20]; //数的整数部分和小数部分

//1.确定符号位
if(data<0) {str[0]='-';data=-data;}
else str[0]='+';

//2.确定整数部分
temp=(long)data;

i=0;
tempoten=temp/10;
while(tempoten!=0)
{
intpart[i]=temp-10*tempoten+48; //to ascii code
temp=tempoten;
tempoten=temp/10;
i++;
}
intpart[i]=temp+48;

//3.确定小数部分,取了12位小数
data=data-(long)data;
for(j=0;j<12;j++)
{
dotpart[j]=(int)(data*10)+48;
data=data*10.0;
data=data-(long)data;
}

//4.数据组装
for(k=1;k<=i+1;k++) str[k]=intpart[i+1-k];
str[i+2]='.';
for(k=i+3;k<i+j+3;k++) str[k]=dotpart[k-i-3];
str[i+j+3]=0x0D;

return i+j+4;
}

此程序只供参考

网友:
谢谢,你真是个好人,有问题我再请教你!

网友:
No No No
这种方法决不是种好方法,多传了几倍的字节,却还是损失精度,显然,有更简洁,传输字节更少,而且不会损失精度的方法。
^_^

网友:
我贴的程序只是一种通用的数据转换程序而已,针对串口发送,可以简化修改
还请大侠们指多多参谋!

网友:
把浮点型数据强制转化成4个字节直接发送过去,接收到4个字节之后再强制类型转换回浮点数即可,至于到了上位机的显示,调用MessageBox或者printf函数即可。
当然,我的上位机用的是VC编写的程序,你要是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工具可就没法直接观察了,呵呵

示例代码:
发送----
for ( i=0; i<4; i++ )
{
SendChar( *((unsigned char *)(&FloatVal)+i) );
}
接收----
FloatVal = *(float *)(&RevBuffer[0]);